THINKPAD E40怪问题请教

楼主(2012-07-21):
机子本身一切正常
键盘触摸都就正常

就是USB外接的鼠标或者键盘都不正常
一会就自动通断了
能听到反复拨插的声音
但其实根本没有动它
接USB鼠标的话用起来偶尔又顿一下
等反应过来光标跑很远了
外接USB键盘按一按的就消失了
一会又有了

郁闷中。。。
在线请教

如果南桥问题的话这板子就考虑换板了

网友(点评):
有一个USB设备出问题,就是这样,以前修过一台和你这个差不多的,好像是PCI卡还是什么来的走的USB口,他坏了就这样

网友:
你先看看接口有没有松动,昨天还刚修了一台U口不能用的,就是松动引起的,加焊一下就OK了。

网友:
不是接口的问题,换了所有接口都一样

网友:
插上USB外设后,再量测5V_USB是否正常。如果有条件,可以再用示波器量一下USB两个信号是否正常(也是插上USB外设后量)

网友:
5V是正常的
甚至没反应后都有5V
接上USB后DATA+有3.3V电压
DATA-和GND为0

网友:
有高人帮我看下嘛
是不是只得换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