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加电有LOGO 插VGA黑屏

楼主(2012-07-21):
修了许久~~~~~~终于碰到一台程序问题  上上屏型号 AOC 17寸 L171
通用有LOGO 插VGA黑屏
思路 先测驱动板上VGA接口的三基色对地阻值三个都是71 貌似高了一点测量对应的三个二极管 有一个二极管测量异常二边阻值一样 换掉后再测全为69 心一喜 就这样好了 但是一插VGA还是黑屏 L171应该算是通病吧 最后把BIOS清空
BIOS是保存在那个小八角芯片里面 先把吹下来刷24C16 加电加VGA完美修复!其实并不算什么 新手上路中……

网友:
最后还是刷BIOS 好的

网友:
显示器好多程序坏的额

网友:
aoc貌似还 没遇见过   方正见过一个  常见的优派  太多了 晕死我了

网友A:
71还不正常,那是你的万用表有问题。

电路板上的电阻明明是75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71还不正常,那是你的万用表有问题。

电路板上的电阻明明是75欧的。

56 65 75都正常

网友:
刷BIOS有时候能解决,有时候也不行。

网友B:
1.2.3.13.14正常的话一般是刷下程序可以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3.13.14正常的话一般是刷下程序可以好

同意9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