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太亮.延迟高

楼主(2012-07-21):
今天 修了一个 显示屏 开机只有中间一个方框 亮 然后逐渐亮度扩散到整个屏幕. 鼠标使用发现有很高的 延迟 开机久了过后就亮的 看不清显示的 什么 ,  有人告诉我这个 问题是 屏侧面的矩阵芯片缺少VGH电压 需要飞线过去.请问 VGH 电压在那里/如果要飞线的话要从那里飞线过去 呢

网友:
屏上升压电路缺少23V电压。看看我的帖子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84346

网友:
还是没看 明白  23V 电压 在什么敌方   是 什么 零件 坏了  呢  ?  然后 飞线要 怎么  飞

网友(点评):
屏上 逻辑板 不行换板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