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roBook 4421s温度高 求助

楼主(2012-07-21):
今天接到一台HP ProBook 4421s笔记本一台
客户描述:显卡温度高用鲁大师的温度压力测试一分钟不到温度可以达到90°。用一会就掉电。
配置是:主板板号是DASX6AMB8E0 REV:E  主芯片是HM57    cpu是I3-350M    内存是3代1G 两条 显卡芯片是ATI 216-0749001
接到机器首先接数显电源看,第一次插电源头没开机电流显示有跳变,插的一瞬间电流上到0.6左右马上下到0.01,按开机键
正常开机 看到HP的LOGO  进系统都好 刚进系统显卡温度就到了60度!
首先跟客户说机器要做清洁报好价,接着拆机清灰,拆开机子一看风扇和出风口上面灰尘并不多,做好清洁然后重新上好硅脂,装机测试温度依然很高,能达到80多度。
到底是什么问题了大家支个招

网友:
看下散热管散热正常不。。

网友:
如果很烫出来的风还是热风的话铜管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换了个XP的系统试了下,一般温度在50多度,用鲁大师的温测也有70多,但不掉电了

网友:
这种情况也遇到 做过显卡后温度依然很高 虽然不花屏了 但是不能开多长时间温度都很高 没支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