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945主板不触发

楼主(2012-07-21):
无照片,主板拿过来说不开机,测ATX电源插座无短路,南桥待机3.3V正常,晶振也换了,测14PSON#只有4V电压,我以为电源出问题,拔下测电源待机5V,但是插上去变成4V,查点位,这个不会用,直接查14PSON#到IO排阻,拆下排阻,电压升到5V,排阻另一端是3.3V给网卡供电,以为IO坏,换IO无果,不知道4V是不是这电压过低引起的不触发,南桥就没考虑了

网友:
给个具体点的板号,

网友:
按月饼老师讲的触发开机时序。一个个的排除

网友:
分享下触发时序呗?

网友:
先学会用点位,再查IO有没拉低14PSON#。没有发出低电平,就往前面查。

网友:
加焊下南桥,不行就要更换了。

网友:
换板没意义 关键是要搞清楚故障在杀元器件
动不动就南桥。。。先把待机条件和触发条件查清楚啊

无名小二 -2 山寨

网友:
先干桥吧..干完再说

网友:
无名小二 -2 山寨

网友:
也是的,同意5楼的,分享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没看到此贴诶,能不能告诉我啊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50006-1-1.html  这是我发的贴子,你看看,可能有帮助

网友:
故障多多啊,你先查下开机排针POW-ON的针脚是到哪的,IO还是南桥,如果到IO,你查下IO的供电正常不,如果是到南桥,你查下南桥的供电,时钟,复位是否正常,但是,也不排除BIOS 的问题哦,呵呵,慢慢查查看吧。

网友:
故障多多啊,你先查下开机排针POW-ON的针脚是到哪的,IO还是南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哦???没看到此贴诶,能不能告诉我啊

这么有名的贴子没有看到过,你真是个新手!!!!

网友:
你好!请问您的板是华硕什么型号的。说不定我有修过,把ORN1的4.7KΩ排阻换了可能就好了,因ORN1上有一个上电重要信号RSMRST有3.3V的电压吧。

网友:
南桥得到 RSMRST#了吗?, IO 是什么IO,具体点呗!

网友:
先说下IO是什么吧  有的3.3V也是可以触发的  顶星的就很底
你不去查查  PSIN 高底高 然后PSOUT 底高底  这样不就可以看出 IO 是不是有问题 在看看 南桥有没有反馈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50006-1-1.html  这是我发的贴子,你看看,可能有帮助

确实有帮助,可惜这板没图纸,只有点位,所以没法一个个的测,有图纸果然好说,既然你都公布英特尔的上电,顺便把AMD的上电也说给我吧,因为我修的AMD最多了,再次拜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有名的贴子没有看到过,你真是个新手!!!!

确实没看到。也没那么多时间找,都是自己慢慢摸索,实践出真知啊,每个人的维修方法不同罢了

网友:
要是蒙修   就先换个IO   看看有没有专用芯片  如 8282M  MS-X  之类的  换了

网友:
换桥,我一般都是换了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