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专家紧急会诊:梅捷SY-I5G41-L 主板 卡LOGO

楼主(2012-07-21):
梅捷SY-I5G41-L 主板  裸板测试 卡LOGO  各供电正常 时钟正常 各项指标都很正常  内存换过 CPU换过 集成板  BIOS刷过 南桥换过    就差北桥和CPU底座了  各位专家紧急会诊....有何高见....从何下手....

网友:
声卡,网卡。去了没?

网友:
這種情況下  就只能查外設了     一個一個的拆咯聲卡   網卡   COM 口

网友:
就是外设的问题   一样一样的拔试试

网友:
网卡、声卡、USB、COM控制芯片一一查下看!也有可能供电不正常,顺带温控也查一下!

网友:
档LOGO是有些硬件检不过去造成的,或加焊或拆件看看。

网友A:
网卡,声卡,拆掉试试

网友:
嗯``唯有拆外设了``从常坏的开始拆``

网友:
拆外设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卡,声卡,拆掉试试

拆了 还是原故障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5262538

网友:
那就做做桥

网友:
会不会换上去的南桥是掏宝所说的测试好的呢,那就是坏的.如果是那你明白。

网友:
我遇到此板也是档logo,拆掉ALC662就好了,档logo时,跑码是37 38 3C,按TAB键后能看到停在自检第一画面,就不动了,你再看看键盘接口电路

网友B:
卡logo,估计还得把重点放在BIOS上。虽然你刷过,但是最后去官方下个最新的,在DOS下刷新,我碰到过两次,都是,在DOS下刷成功的,也是TMD卡LOGO.编程器有时候不好使。

网友:
还是外设问题,声网卡,COM口,PS2, IDE,USB仔细看看有没碰针,打打各接口数据阻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卡logo,估计还得把重点放在BIOS上。虽然你刷过,但是最后去官方下个最新的,在DOS下刷新,我碰到过两次,都 ...

你的是什么编程器,,是你编程器不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是什么编程器,,是你编程器不行吧,,

希尔特500P

网友:
把网卡吹下来,再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