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64X2cpu温度高怎么办

楼主(2012-07-21):
AMD64X2cpu温度高怎么办,手上好几个4000+4200+5000+的都是温度高涂硅胶换风扇都不管用

网友:
那就换散热器了

网友:
座子脱了吧   用灯座试试

网友A:
你是在一块板子上试的这些CPU,还是在不同的板子上试的?

网友:
换风扇,加硅胶
,刷BIOS

网友:
有没有开盖试试看。

网友:
你换个4热管的试试包好

网友:
多半是主板的问题,我之前有一块AM2的板,上啥cpu都温度奇高,散热膏、风扇都不能解决问题。换一块板就好了,估计是主板的cpu供电有问题,测下上下mos管G级的电压,比对正常同型号主板的电压,考虑更换cpu供电控制管理芯片。

网友:
升级BIOS,换风扇,试试

网友B:
虽然AMD  64*2的U出名的发热大  但是不至于全这样吧?    昨天看到一个开盖加硅胶的帖子  据说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可以去看看

链接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551841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在一块板子上试的这些CPU,还是在不同的板子上试的?

其他板子上好的U上上去就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虽然AMD  64*2的U出名的发热大  但是不至于全这样吧?    昨天看到一个开盖加硅胶的帖子  据说可以解决这个 ...

我去试试看好使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