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202通病,堪比惠普的DV2000和V3000!

楼主(2012-07-21):
    今天修到接一东芝笔记本,型号是L202,同行送上来的!根据同行描述是装系统装的开不了,多开几次也能开起,但系统装不进,装了掉电。
    我把电池硬盘光驱拿掉后,插上可调电源,电流跑到0.9A左右掉到0.01,再次开机还是一样,开了好次还是一样,和同行说是主板有问题。报好价后,等同行走了,把电池插上开机还是一样电流1.8A左右掉电。看是电池在充电。二话不说,把主板掉出来一看眼前一亮,咦!NEC大电容啊!

     早就修到过东芝L200 的用适配器不能开用电池可以开机,但是花屏.管你呢!先换了再说,经过一翻爆力,三下五除二的换上了,

    装上屏试机,哈哈哈哈。。。亮了!

    在此借此贴对东芝和惠普表示万分感谢和衷心的祝福!祝东芝和惠普公司全体人员万事如意,合家幸福!如果每款笔记本像你们一样,我们干维修的该是多么幸福啊!

补充内容 (2012-7-28 21:14):
想不到,发了这个早就是通病的机子,这么火啊!搞维修还是细心最重要,最近太忙了, 以后遇到经典案例再献上给各位同仁共赏!

网友:
东芝的机器基本都是大电容,其他牌子的就不好说了

网友:
这种电容你是用的风枪取呢还是烙铁呢
很户自己都会修了。

网友:
没人回复,自己顶一下!

网友:
东芝的通病就是nec大电容

网友:
东芝的笔记本,电容都比较容易坏

网友:
今一也换了个NEC大电容

网友:
HPv2000没显卡通病     显卡通病的是dv2000和v3000

网友:
通病呀,看看就知啦。

网友:
知道这回事,还遇到的不多

网友:
应该感谢他们的设计人员。

网友:
有通病大伙都才能挣快钱

网友:
烤鸡没?曾经试过东芝的本本现象和楼主一样,换大电容也不行,能搞的都搞了,还是不稳定,有时死机,有时上不了电,最后放弃!只想说电容只是一方面而已。

网友:
凡是有这种NEC大电容的都有点儿慌。。

网友(点评):
拿一字螺丝刀或者刀片直接干了,费那事干啥

网友:
哈哈,感谢CCTV,感谢MTV啊,多多搞些门事件,让我们幸福性福啊。。。

网友:
前几天就有同事遇到相同的故障。也是NEC电容的问题。这钱来的真快。

再多加10块就更和谐了。

网友:
这本来就是通病啊.

网友:
呵呵,是该谢谢门事件的各位老大们

网友:
楼主好像换的是同样的NEC大电容呀,能行吗,呵呵

网友:
这个大电容怎么拆好拆啊  楼主是用什么拆的  能给说个好方法不

一字螺丝刀加刀片最后动烙铁
我用的是BUA。不用手慢脚L

网友:
嗯`我也遇过这个问题`不过我不是换电容的``我是重新并两个上去

就是在旁边的空脚上并的把?

网友:
重复并两个。没用过这种方式。LZ有图不。。。给俺也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