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断开电源高压部分

楼主(2012-07-21):
我的电源高压一体板输出跳变厉害,我怀疑高压部分有问题,如何让高压部分和电源部分“绝缘“ 不干扰?

我想如果是高压部分问题,我就换个高压板得了,不用整体都换了。不知道思路对不对?

谢谢大家

网友A:
看输出部份,12V出来的。跟着跑,就会看到有一路送给驱动板(有的驱动板只要5V),一路通往高压部份,一般都是需要经过一个保险再通到高压部份的。有些板子,是直接用铁丝连接,省掉了保险。。这时,只要断开保险,或者铁丝就可以了。
如果不知道哪路,看一下后面快恢复双二级管输出,就知道了。跟着跑你就明白。

网友:
直接换高压板试一下

网友:
非常感谢,从来没弄过这样的

今天试试看,等我消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输出部份,12V出来的。跟着跑,就会看到有一路送给驱动板(有的驱动板只要5V),一路通往高压部份,一般都 ...

你好,有时间能否看一下我这个帖子: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552100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输出部份,12V出来的。跟着跑,就会看到有一路送给驱动板(有的驱动板只要5V),一路通往高压部份,一般都 ...

谢谢,用这个方法试了。不是高压问题。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