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宝点火回路问题

楼主(2012-07-21):
PQ101   3处有20V  1和2处均无电压,公共点B+电压为0  可以判定这个PQ101MOS管是坏的吗

网友:
PQ102基极电压为0V的话,集电极应该是高电平。PQ103集电极为低电平。

网友:
检查ACOFF是否为高电平了 ,若为高查其来源,电流是多少,是不是点火回路动作了 B+是否对地短路?若无短路,查102 103  是否坏,及周边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102 基极电压为0,集电极电压为10V

可以把集电极对地用镊子短路下看看。

网友:
打MOS管的阻值、

网友:
后级有没有短路?2脚为0就有点不对了,要么电阻坏了,19V没过来。

网友:
PQ101应该是坏了。。。按楼主的描述这个P沟道CMOS管应该导通了。。。

网友:
说的太好了
说的非常好
这位兴地说的很好!先排除后级短路!

网友:
B+不短路 PQ101第2脚为低电平 还是不导通基本可以证明PQ101坏

网友:
先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
PQ102   PQ103有没有导通先查下

网友:
仁宝的板子一直是我头痛的问题啊

网友:
应该不是后级B+有短吧

网友:
坏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
我看是管子坏了,要不就是那两个分压的电阻坏掉了

网友:
可能是管子坏了

网友:
虽然是P沟道但是是0V就问题了,分压电路肯定有问题

网友:
测pq101 2pin对地阻值,pr105是否开路或掉件

楼主说的是
这个电路,不管怎么样,PQ101的2PIN也不会为0V呀,除非PR105开路或是掉件.既使PQ101坏了,它的2PIN也不会为0V.

网友:
自己怀疑就把它换掉 到不行的时候在来问 有多故障都是说不清楚的 有的不是良 有的时好时坏

网友:
看看PR105有没有损坏,再测PQ101,2PIN对地阻值(一般不会为0的),看看ACOFF电压。
最大可能PR105损坏或者开路了。把电阻取下来

网友:
晕,拆下来测一下不就知道了吗,这种管子又不是不好拆

网友:
充电器到B+的电路不是这个,是隔离保护的两个管子。B+没电不是这里的问题,你首先查一下看是不是B+有短路,如果是b+短路去那些查隔离开启的条件要被绕进去的

网友:
这电路很简单的 去掉Q103 短接103集电极到地 看有反应没有, 没反应查R105 R106 换Q101 。 如果有反应查Q102 R104 和OFF信号。

网友:
pr105是否开路或掉件

网友:
同意楼主说的喽,好心人还是多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