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16s不能开机

楼主(2012-07-21):
想在论坛问一下我自己的4416s电脑CPU AMD M300,今天手贱刷了官网的bios,看着是68cpp的bios跟我笔记本一样的,我笔记本原来好像是F02的,刷了F08,刷的时候显示正常备份 刷新 校验了bios,然后自动重启,因为插着U盘重启到一半开不了机,以前也出现过插着U盘开不了机器,我拔了U盘按电源键关机,再按电源键就没反应了,笔记本插电源的那个灯蓝灯闪黄,怎么也开不了机器,是我刷新bios的事还是强制关机的事啊,还能修么?

网友:
应该是bios不对,再刷回来就知道了

网友:
DOS刷回去 就没事了

网友:
花点钱,让维修人员给你刷,毕竟专业店

网友:
重启到一半开不了机
那8成是挂啦,重刷BIOS吧

网友A:
把备份的BIOS刷回去就会好的

网友:
应该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备份的BIOS刷回去就会好的

这个去电脑城找人修大概多少钱啊?

网友:
高手往往就是这么锻炼而成的,不知道你用的是编程器刷的,还是在DOS下刷的,总之把备份BIOS的刷回去就可以了.

网友:
找人刷个BOIS就好了 大概80块钱吧

网友:
八成是BIOS的问题,在开不了机的情况下,如果你没有编程器,就直接拿到维修店里刷一下吧!跟维修人员说清楚一般要不了多少钱的!

网友:
只能到专修笔记本的地方刷一下,几十元可以搞定

网友(2013-04-24):
BIOS有问题,不过我手上也有块,开机灯跟你一样的,不过我的还有时能开机。。

网友:
应该问题不大,恢复原来的bios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