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10(L552)待机不正常

楼主(2012-07-21):
想问下论坛的兄弟们,这款在待机下产生+V3LA,   +V5LA,    。 +V5A在待机情况在产生吗,还是按下开机键后产生,这机器是进过水的,现在+V3LA电压不停的跳变,+V5A电压没有,量51125的一脚开启信号没有电压,6脚有电压在不停的跳变,量+V5AUXON也在不停的跳变,不知道怎么修了 chinafix.com.cn迅维网_perugia

网友:
chinafix.com.cn迅维网_perugia 10m.pdf

网友:
+VBAT正常吗?再量一下+VBAT、+V3LA、+V5A、等等电压对地阻抗是否正常,如果都正常,看一下51125工作条件电压是否满足

网友:
5v的使能呢

网友:
啊啊啊啊  不动啊

网友:
想问下这个温控芯片不上可以正常使用吗

网友:
使能控制信号对不

网友:
现在正常了都能显示了,就显示后就掉电了,我把温控芯片下了,是这个原因吗

网友:
你买个温控芯片,换上应该就可以解决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