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台笔记本网卡问题

楼主(2012-07-21):
今天遇到一台上网本,用电源有线网卡可以上网,用电池就找不到网卡,很是郁闷,芯片,什么的都搞过了,还是一样,真头疼

网友:
你仔细查查供电吧,看看有哪个不稳定的,

网友:
查适配器和电池供电差异的地方

网友:
应该是供电不足吧

网友:
这种问题肯定是供电方面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