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天线和1天线路由哪个好啊?

楼主(2012-07-21):
今天装了个3天线的 FAST路由   信号差的不得了,搞了半天,最后换成1天线的信号大大改善。

难道3天线的就这么垃圾吗?

补充内容 (2012-7-28 11:03):
功率一样,品牌一样,其实3和1效果是差不多的  因为第二天顾客又反映信号弱了  换1天线的信号好是个巧合而已

补充内容 (2012-7-29 13:43):
不要再回复了

补充内容 (2012-7-29 13:44):
TP比FAST 好吗,我不觉的

网友:
肯定是3的啦 ,功率大,但还的看质量

网友:
就是厂家忽悠的一个方式而已。

网友:
天线多不一定有用,看就看功率!

网友:
主要是品牌不行,FAST的表示弱爆了。

网友:
应该好些是忽悠,关键还看真正辐射的功率

网友:
得看参数上的指数

网友:
现在还有没天线的  不是一样用

网友:
对头 主要得看发射功率

网友:
其实都一个鸟样

网友:
3天线的信号能强一些,迅捷一直都在卖,质量不错,返修率非常低,几乎没坏的!腾达,水星,磊科,质量一个比一个差劲!用中档的,还是迅捷,要么直接来好的,TPLINK 或 DLINK

网友:
那真无语了 质量问题

网友:
差是正常的嘛,平的没好的,听说用可口可乐的瓶子放在上面能加强信口,不过我没用过,

网友:
品牌+DP值,我用过DLINK的一个三天线的,强悍就两个字。别的没用过。

网友:
理论上面说天线越多越好,你之后换的一个天线的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
没多大区别。我认为

网友:
天线多不一定就好主要看功率和质量

网友:
那要怎么样看功率啊?无解啊!

网友:
磊科也不错呀,一分钱一分货而已

网友:
看价钱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