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电脑开机故障

楼主(2012-07-22):
我电脑主板是华硕M3N78.CM,现在无法开机,按下开机键几秒自动关闭,主板无任何告警;有时多按几次偶尔不会关闭,但是显示器无信号,键盘灯也不亮。主板灯也亮、电源和CPU风扇都转;究竟是什么地方出问题, 如果是主板问题自己如何去修呀?
请各位帮个忙了!指点一下谢谢!!
华硕

网友:
检查一下内存条还有可能是电源电压不够哈!

网友:
有可能是电源问题,输出功率不足,电压掉了

网友:
是不是桥虚焊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过。 功率不足。

网友:
amd的直接扔吧

网友A:
谢谢各位了!
已修好,是主板上电源插口附近的两个电容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