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0AB 无待机电压

楼主(2012-07-22):
      如题所示,此板插上电源以后,无待机电压,电流会从0.01跳到0.03之后再跳回到0.00.测试板上的公共点,和线圈阻抗都正常,没有短路。我怀疑是保护电路出了问题,可是由于没有图纸不好下手,测量19V阴抗是正常的。请各位帮小弟分析一下。

网友:
先看待机电压有没有,没有再看隔离过没有,没有待机那就好找了啊

网友:
没有待机电压。

网友:
我将3.3V的电感一边撬起来,一边就有3.3V啦。请问是不是这个3.3V引起短路的啊

网友:
有可能呀!

网友:
你不是说电感没有短路吗

网友:
换个待机IC看看先,如果不行就慢慢查电路吧。

网友:
已经修好了。是待机芯片坏了。

网友:
学习了 不过楼主描述的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