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杂牌板的PW+ PW-都有电压怎么了

楼主(2012-07-22):
一杂牌845G板的PW+ PW-都有电压怎么了 ,PW+上通过11175V转为3.3V,为正常,但PW-上也有5V电压,但不是紫线过来,会不会是短路。为什么两针都有电压,主板的故障为不触发。也就是不通电,偶尔摸摸这,摸那可能会触发,但也不会点不亮。是啥回事。

网友:
PW-是接地的吧,就算有5V也会导入地上了,就会没是了,怎么还会测到有电呢?应该是那里短路了。

网友:
你那板是不是高电位触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