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邪门儿了呀

楼主(2012-07-22):
仁宝代工LA-5971P 所有电压均正常,就是用适配器不能开机,但是电池就能开机!两天了,一头雾水!所有的电压都正常呀,怎么会这样啊!求求大家给支个招儿吧,QQ知道我一下也行啊!

网友:
适配器侦测呢这个电压正常么

网友:
一般 是点火回路 的问题

网友:
检测信号 没过吧。

网友:
是不是适配器检查信号没对哦

网友:
更换充放电芯片

网友:
查保护隔离,换下充电芯片

网友:
bios问题吧 ...

网友:
充放电芯片肯定是先要关注的啊,查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A:
是适配器检测信号没有检测到,或者没有发送到EC

说得对,修过几台这样的机器了。坏的都是运放IC LM393 或LM358。不过周边的也不能排除咯。

网友:
保护电路和充电芯片呀 查一下

网友:
充电芯片的问题 最近遇到几天联想的充电会自动断掉,然后电源就没待机 都是充电芯片坏

网友:
直接按照插适配器不触发来检修就行了

网友:
检测信号有问题啊

网友:
电池能开机,适配器开不了,所有电压都正常,那你看一下是不是cpu滤波电容不良

网友:
保护隔离过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适配器检测信号没有检测到,或者没有发送到EC

10楼说的没错,就顺找个电源检测电路来修。我修过几台这种故障的了。坏的一般都是运放IC LM393或LM358。但周边的阻容要检查咯。电池能开机,EC 货BIOS 99%都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