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电路中的二极管

楼主(2012-07-22):
这个PD102二极管正向阻值626,反向阻值1716 ,可以断定是坏的吧!另外这个二极管如果损坏会对电路有什么影响呢??求解

网友:
这个是4.3V稳压二极管。在线测的话这个值是没问题的。不可以断定这个二极管坏 ,拆下来测反向有阻值 话才可以说它坏了。

请问这个4.3V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大于4.3V稳压二极管击穿,将电压稳压在4.3V!坏了如果是击穿VIN短路!开路的话19V就烧后级!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0

网友:
你回答错误

网友:
在路测,反向值大于800就可以了,不能肯定坏了,最好拆下测测,正反向值不能为0或无穷大.

网友:
击穿了,LM393 1脚永远是0v了

网友:
没击穿  测量二极管好坏的话     最好不要在路测量

网友:
在路测量这个值是不准的,因为在路测的是一个大回路,不是光这个二极管,要拆下测才准确,一般二极管坏都为击穿或者断路,只要正向值不为1断路.或者不为0短路就是正常的.可不必考虑这个元件的好坏.

网友:
二极管本身单项导电 在此电路中形成回路   最好摘下来测

网友:
如果二极管坏了,主供电进不了了,上不了电。

网友:
这个是thinkpad 8765E 充电电路 VIN 部分吧

网友:
在板上测得这样不能判断其坏  必须拆下来测

网友:
元件最好是折下来测量,这样才准确

网友:
这个二极管在电路中   作分压作用

网友:
给力。基本功好。。。

网友:
那就被拉到地了,电压就为0V

网友:
是稳压二极管吧,在路测不准,和电阻并联着呢

网友:
3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