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USB设备禁用的方法

楼主(2012-07-22):
禁止集团内所有电脑的USB接口进行文件拷贝,但不能妨碍打印机、鼠标键盘、扫描仪、加密狗等等一切需要USB接口工作的外部设备。
  解决方案如下所示:
  各位观众,看清楚看明白啦,实施过程开始! 打开注册表,在运行框里输入regedit.exe进入注册表编程界面,在进行以下操作
  1、首先,关闭USB存储设备的盘符自动分配,打开注册表,找到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USBSTOR,将"Start"的值改为4(禁止自动启动),默认为3是自动分配盘符
  2、干掉USB存储设备的作用文件:进入WINDOWS系统目录,找到X:\Windows\inf,这里说明一下,USB存储设备的作用文件有两个,分别是usbstor.inf和usbstor.pnf,因为后续可能需要重新打开USB功能,所以不要删除它,建议拷贝到其他位置,当然你要暴力一点,删除它也没关系,但记得做好备份。
  我用两条批处理指令实现:
  copy %Windir%\inf\usbstor.inf %Windir%\usbstor.inf /y >nul
  copy %Windir%\inf\usbstor.pnf %Windir%\usbstor.pnf /y >nul
  del %Windir%\inf\usbstor.pnf /q/f >nul
  del %Windir%\inf\usbstor.inf /q/f >nul
  哦不,准确的说是4行指令!
  3、然后,禁止将电脑里的资料拷贝到USB存储设备,意思是把USB存储设备设置只读的,干成残废。
  打开注册表:定位到HKEY_LOCAL_MACHINE\SYSTEM \CurrentControlSet\Control,在其下新建一个名为“StorageDevicePolicies”的项,选中它,在右边的窗格中新建一个名为“WriteProtect”的DWORD值,并将其数值数据设置为1
  嘿嘿,有了这一条,你就是能用USB存储设备,也只能单方面读取数据了,也算是半个残废了。
  到此,基本上第一个过程基本完成,实现的功能包括:禁止使用USB存储设备,不影响其他USB外设,就算要用,也把USB存储设备干成残废(只读)。
  接下来说第二个部分:如何开启?(部分用户需要使用USB存储设备) 实际上,逆向操作以上步骤就可以完成开启,但为了表达的更完整一些,我还是把过程写下来
  1、找到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USBSTOR,将"Start"的值改为3
  2、恢复USB存储设备作用文件,还是4行指令:
  copy %Windir%\usbstor.inf %Windir%\inf\usbstor.inf /y >nul
  copy %Windir%\usbstor.pnf %Windir%\inf\usbstor.pnf /y >nul
  del %Windir%\usbstor.pnf /q/f >nul
  del %Windir%\usbstor.inf /q/f >nul
  完成后,用户可使用USB存储设备,但不能往里面写入任何内容!你不信?不信就试试嘛,俗话说的好:实践出真知!
  不好意思,扯远了!
  这样,关闭也写了,开启也写了,接下来的事情,你知道的。
  批处理代码,哈哈!
  关闭过程:
  @echo off
  reg add "HKEY_LOCAL_ 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 ControlStorageDevicePolicies“ /v WriteProtect /t reg_dword /d 1 /f
  reg add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USBSTOR" /v Start /t reg_dword /d 4 /f
  copy %Windir%\inf\usbstor.inf %Windir%\usbstor.inf /y >nul
  copy %Windir%\inf\usbstor.pnf %Windir%\usbstor.pnf /y >nul
  del %Windir%\inf\usbstor.pnf /q/f >nul
  del %Windir%\inf\usbstor.inf /q/f >nul
  @echo on
  开启过程:
  @echo off reg add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USBSTOR" /v Start /t reg_dword /d 3 /f
  copy %Windir%\usbstor.inf %Windir%\inf\usbstor.inf /y >nul
  copy %Windir%\usbstor.pnf %Windir%\inf\usbstor.pnf /y >nul
  del %Windir%\usbstor.pnf /q/f >nul
  del %Windir%\usbstor.inf /q/f >nul
  @echo on
  将以上代码保存为两个BAT文档,然后放进x:\Windows\system32\目录下,比如DisableUSB.bat和EnableUSB.bat
  然后直接在运行里面输入指令:DisableUSB (关闭)EnableUSB(开启)
  收工!

网友:
*脏话*,太牛了。高手,请教下
2、恢复USB存储设备作用文件,还是4行指令:
  copy %Windir%\usbstor.inf %Windir%\inf\usbstor.inf /y >nul
opy %Windir%\usbstor.pnf %Windir%\inf\usbstor.pnf /y >nul
el %Windir%\usbstor.pnf /q/f >nul
el %Windir%\usbstor.inf /q/f >nul

不是很明白。

网友:
不是很明白呢

网友:
删除文件你用的批处理文件,是先考到其他地方,你COPY到什么目录呀。还有,你还原怎么使用了DEL的两条命令呀

网友:
批处理命令解释如下:
关闭屏显;
创建注册表项,并写入数据;
复制INF目录中的USB驱动文件到WINDOWS目录下;
删除INF目录中的两个驱动文件;
在复制和删除过程中关闭屏显。

网友(点评):
正解,O(∩_∩)O~

网友:
楼主牛X  学习了谢谢  以后多多指教

网友:
一时理解不过来,待理解

网友:
直接上图能好一点

网友:
将以上代码保存为两个BAT文档,然后放进x:\Windows\system32\目录下,比如DisableUSB.bat和EnableUSB.bat
然后直接在运行里面输入指令:DisableUSB (关闭)EnableUSB(开启)
2个批处理命令,有上图的必要吗?
直接做成附件下载吧,又怕有人担心说有病毒、木马什么的……

网友:
收藏。。。。留着。。下次做参考。

网友:
XP禁U盘的确是比较麻烦啊~WIN7就方便多了,直接在组策略里面做手脚就OK

网友:
关电脑是最简单的办法咯

网友:
收藏,备用,下次作参考。

网友:
直接在BIOS中禁用USB控制器不就好了。

网友:
用USB启动PE进电脑拷走。

网友:
什么东西 说了  一堆    在BISO设置里就可以禁用U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