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20 开机,1.3-1.5跳变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07-22):
acer 4520 开机,1.3-1.5跳变,一会重启,又1.3-1.5跳变,一会关机。该机北桥是adm 216mqa,集成显卡。北桥从新植球也不行,cpu也换了,bios从新刷了也不行。请教高手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
应该还是北桥问题

网友:
换个桥试试。

网友:
北桥虚汗了

网友:
先换个再说,也许是有小短的地方

网友:
换新的吧,桥也不贵,不像显卡

网友:
北桥坏的可能性很大,换一个试试.

网友:
打下北桥附近电容的数值分析下,应该还是北桥

网友:
北桥再回焊一次

网友A:
这个机器是CPU座子的事!!!加汉下!!

网友:
遇见过没有解决
解决了说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是CPU座子的事!!!加汉下!!

我用带灯假负载测了,灯都亮

网友B:
好像是post到北桥,档代码。你插喇叭,看看有没有什么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post到北桥,档代码。你插喇叭,看看有没有什么提示。

怎么按喇叭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