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50 掉电

楼主(2012-07-22):
联想旭日150  开始的故障是:待机有0.028的待机 按开关后电压跳到0.098然后掉  再按再掉
      1。拆开后 ,按开关发现有轻微的爆鸣声,
      2。这个板子有个通病,就是ADP3205空焊,掉电,于是就先加焊了芯片,但是故障依旧
      3。没办法只有换一个试试看了,换过后不掉电了
      4。但是又出问题了,又到时候亮,有的时候不亮到0.29左右的电压
      5。按压cpu座子,发现ok
     6。悍了座子后,0k,但是进不了系统那个,于是做系统,但是在驱动玩硬件后,过一会就重启了,反复重启
     7。换了一个系统后也是重启,但是重启后没有崩溃,坐进去了
     8。但是进了系统后,又到时候1分钟左右就反复重启,有的的时候稍微长一点
  求给位大侠给帮忙   给个思路

网友:
这个机的问题还真多!

网友:
wen ti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