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DY LW98显示器故障求助!

楼主(2012-07-22):
接12V电源灯亮三秒钟断电,接15V电源能正常工作会儿,然后不定期黑屏。重发了高压板装上故障依旧。愁死我了。
黑屏

网友:
测测是不是灯管有问题。。。

网友:
首先排除灯管问题

网友:
换灯管就好

网友:
也有可能是驱动板问题具体的需要慢慢查!

网友:
灯管是U型的五根,灯管全拔下来接12V照样断电,愁死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