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的温控芯片下了会造成掉电吗

楼主(2012-07-22):
笔记本都显示了,温控芯片坏了没有换的,就没有上,机器是进过水的,就是掉电,是温控芯片没上的原因吗

网友:
还用说吗   笔记本没有温控  进系统的时候会掉电 ,有的可能开不开机。

网友:
我头头几天修的 联想B450 就是温控芯片的 的,SM 系统总线的 数据和时钟 对地短路  ,开机后进系统的时候就掉电。。

网友:
会掉电的,换上去吧

网友:
温控芯片坏造成的掉电很常见!但是不一定要换的,有的拆掉也可以的!

网友:
会掉的  再换个上去

网友:
不一定,有的拆掉也可以~~~~

网友:
可以看下是不是可以改一下。。。。要具体的机器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