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28 进水机器。电流现在是0.7-0.8不动了

楼主(2012-07-22):
昨天一个客户拿来一台三星R428的 机器,客户说几个月前在哪里修过。说烧坏的,修不好了 。
接到机器就直接拆机(因为说是烧坏的,没有上电)屏线接口、内存供电、键盘接口处严重氧化,都涨绿毛了
跟客户说都这个样子了。没有办法修。。客户也看到了,摇了摇头

先是用洗板水把板子清理了一下后 ,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不是很严重只有两个三极管几个电阻一两处的线路板的铜皮已经氧化的没有了 。。然后打量各大电压的对地阻值,都没有短路,心想应该还有希望 。通电后能触发,电流到0.35不动了 ,肯定是电压没有全部出来。,结果测试内存供电没有。 其中的R6开路了。换了一个

现在内存供电修出来了 。开机到0.8A不动
求帮忙啊

网友:
现在已经正常了,外接能显示了 。。
i屏线接口有个三极管好要找一下

网友:
Q501的三极管不要了。。直接飞一个19V的电压。一切都正常了

感谢论坛的图纸

网友:
Q501是一个平转平的三极管,可以直接飞线的
也懒得去找那个电阻跟三极管了

网友:
有没有腐蚀断线的地方,要注意检查

网友:
建议多收点 并且多试试 以免以后麻烦

网友:
老大没说明怎么查到这个Q501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前面说的跑0、8几就已经亮了  还是后面才修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前面说的跑0、8几就已经亮了  还是后面才修出来的

0.8A是不亮的 ,电流跳变都不正常 ,,后来是修了IO的POWER-PG信号后才正常的 ,,,外接显示亮了,屏没有亮,然后没有装Q501直接飞线后解决问题

网友:
修到电流0.8A以后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烤板烤了1个多小时、、后来是修了IO的POWER-PG信号后,电流才正常才正常的跳变,外接显示亮了,屏没有亮,
然后没有装Q501直接飞线后解决问题

网友:
呵呵,楼主说清楚点嘛,不过这机器能修好,楼主还是很厉害的

网友:
进水的机器修好了的拷机因为要烤很长时间不一定啥时候出现其他故障

网友(2012-08-21):
感觉进水的机器不怎么好修

网友:
前两天到这个客户的公司 ,,,见他有这个机器在玩《天龙八部》了

网友(点评):
估计顶不了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