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2-07-22):
我一块板子看开机键没反应,但是短接电源14脚就能正常开机,之后再按开机键就正常了,断电以后又要短接电源才能开机,这是哪里问题?望各位不吝赐教!

补充内容 (2012-7-23 18:28):
开机排针是直接到IO的,另一路是通过一个电阻和滤波电容到南桥!

网友:
电池没电了。有些板要有电池电压才能开机的。短接14脚后主板上电、然后就有RTC电路电压、再点开关针就可以开机了。

网友A:
对对。。不管怎么样都要拔了电池,插上电源试啊

网友:
最基本的东西都没试,怎么为你解答啊,掉电或许是像上面说的电池没电了,,又或者是温度导致的,

网友:
我换电池了还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对。。不管怎么样都要拔了电池,插上电源试啊

我试了,还是老样子

网友A:
如果你用烙铁让它短上,会怎么样,要是好的话,就短这它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用烙铁让它短上,会怎么样,要是好的话,就短这它呗,

短接哪里?能说具体点吗?我是菜鸟级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