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
摩托车车载低音炮声音很低,如何修,才能放大声音
摩托车车载低音炮声音很低,如何修,才能放大声音
-1

网友(2012-07-22):
我的是买的那种圆筒形的低音炮 装在踏板摩托上的 插SD卡和USB接口的 前段时间还好 现在发现音量开到最大也就一点点高 请问这是为什么 该怎么修理

网友:
谁知道什么情况,你又未拆开看,一般就是功放芯片出了问题呗
同意楼主:
4.0
云安强
同意楼主:

网友:
对啊,先拆开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开机检测啊,

网友:
检查音量电位器是否开路。

网友(2012-09-05):
呵呵 这个根据经验来说 是功放块性能不好了 ——TDA2005占很大部分,直接换新的就KO了。其他部分出问题的可能性很小的。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 主要就是外加了喇叭 或者喇叭线短路了 。

网友:
电源不够力,哈哈哈,加到36V就行了。开玩笑的,这玩意儿声音变小无非就是功放块坏了,换一个就OK了,如果你说你不会换,那就没得搞了,直接买一个新的用吧,也不是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