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99维修一例

楼主(2012-07-22):
    接到一台11年新款K99进液电池可以开机,充电不行,目测主板有进液体痕迹,拿去进水处理烘干,几

个小时后拿出来测试发现电池开机不亮开关脚无电压,公共点电压未起,外接电压灯不亮,纠结了一回,

拆机裸板测试不管上电池还是适配器都无任何待机电压产生,因为苹果机器主电压是充电芯片产生,于是

查到充电芯片U7000,检查DCIN ACIN VDD电压都起,为何无ACOK正常发出,此前有同样用次芯片的苹果料

板在手果断换掉,发现还是老样子,怀疑中,因为是料板芯片不相信,后来订了几块新的芯片,隔天芯片

一到立马换上去,发现不对VDD都没了,其他电压还在,奇怪了难道新的也有问题,反复加焊未果,换回

原来芯片有了VDD,跟此前老样子ACOK还是不行,查看图纸发现ACOK转换成SMC_acok信号直接进H8,考虑

不充电与H8也是有关系的,不想了先加焊再说,此时已无任何思路,风枪380吹了2 3分钟,看又轻微移动

,已经OK了,冷却再试依然如此,思路断了,打开图纸开了开因为苹果都是有时序的就看看时序能不能找

到故障,之前思路太想当然了,发现H8主电压跟U7000的主电压好像都是写着时序2,会不会同时产生,或

者2个电压都要出来的,因为时序1只是通电过来的电压实测有,那就测试第2步骤哪里缺了,找到产生

3.42H8供电的芯片,发现无3.42产生,奇怪,后来显微镜底下看,发现又一脚轻微发黑焊盘还是连着的,

于是拆下芯片观察发现焊盘中间部位已经断开,看走线练到外面一个电容找点位正好是H8供电的3.42,遂

飞线接好,感觉有戏了,装上芯片,通过功率表插外接电源有跳动电流上去了,有希望了,隔天测试各功

能正常,OK已修复
总结:H8无主供电致使U7000充电芯片发出的ACOK拉低,以后还要多细心,第一次发帖虽没多少技术可言不过希望同仁多细心,可能就是小问题引起

网友:
这种板只需要用放大镜看仔细就能修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