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s掉电

楼主(2012-07-22):
接到这个机子用可调电源开机上电到0.45掉电 ,这个机子是I7的CPU ,以经验可能是电压不全或者是有电压不稳定。于是拆机 测量各个电压  发现内存的1.5v电压只有0.6v不对用示波器最多上到0.6v,打开电路图这个1.5v电压是由U44这个晶体管产生。开始侧它的供电 开启信号  参考电压等等都正常  那就是它得到问题了  这个芯片是BGA的   拆了换掉他那个锡珠很小可能只有0.2      手上只有0.45的没办只有把0.45的用刀片切成两半有20个。切好后再在费的板子上拆下一个一样的芯片植好珠用风枪烤上,冷却上电开机  电流一路跳变  THINKPAD出来好了。

网友(点评):
这个芯片虽然没换过,但有见过 锡球不止0.2吧 至少0.45-0.5

网友A:
*脏话*  你是神人还是神人呀  0.45的珠子 你可以切    你用的菜刀还是砍刀    呀   说的好牛

网友:
呵呵,不过LZ修好了没

网友:
这种根本不需要植球,,你拆下后芯片上的锡用烙铁加上助焊剂刮平,焊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的刀功真的是很强悍

网友:
太牛了,锡珠都可以切开

网友:
有0。3的珠阿,楼主刀功确实了的。

网友:
这种芯片买不到吗?0.2的珠子,那就用修手机的那那种方法来上锡不就可以了。

网友:
看PGOOD有吗?

网友:
我是个新手,这种芯片我没有见过!

网友:
我上次也遇到一样的是开机芯片的电压低了换了一颗电阻就好了。。。

支持 反对

网友B:
锡珠都可以切开,第一次听说哦

网友:
小弟想请教下,请问哪个是 开启信号脚呀,还哪个是参考电压呀……

网友C:
楼主是不是学过厨师丫,刀工过关了。

网友:
好快的刀

网友:
不管用何种方法!能够修好那就是技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不是学过厨师丫,刀工过关了。

不一定厨房才有刀

网友:
楼主应该说明用的是神马刀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锡珠都可以切开,第一次听说哦

有点像武侠小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脏话*  你是神人还是神人呀  0.45的珠子 你可以切    你用的菜刀还是砍刀    呀   说的好牛

是啊,怎么切的啊,呵呵

网友:
j就是美工刀啊

网友:
我切了好久

网友:
这个锡珠蛮牛的

网友:
思路 比较 清晰

网友:
楼主  我很佩服你的刀子  能把锡球切成两半  一切就是20个  太牛啦

网友:
切珠子是亮点。

网友:
刀神呀,一到一个。两半
0.2的珠子很小的呀。楼主刀工过人

网友:
没有实物图啊??????感觉吹牛呢

网友:
太厉害了。不过我还没修过这机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