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43G开机白屏

楼主(2012-07-22):
如题。。接手一款宏基4743G的 I3本开机白屏、、外接正常 “换屏、排线”还是老样子独立显卡于是乎干显卡还是未果、、屏线接口处有3.3V 不知该从哪下手。。希望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
这些都换过的话,那应该就是主板有断线了,,显卡到屏接口的,你先量量看

网友:
量量屏线的各个电压都正常不

网友:
估计是主板给屏供电电路短路了

网友:
LCD电路有问题。

网友:
查下显卡的工作条件。。。。

网友:
支持楼上的说法、、、

网友:
我的机器时当4R  兄弟 有没有诊断卡  飞线看看  到底是4R后面是什么代码? 还有这个机器 显存容易坏!考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