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热风枪做BGA成功了。

楼主(2012-07-22):
从来只是用风枪补焊BGA芯片。一心想把BGA芯片吹下来,再做植株,再用风枪吹上去。
说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却不好弄啊。

失败了几十次,好多是好板啊,有显卡的GPU,还有主板的桥。即使植株都感觉不好弄。
终于经验到了,就生巧了。前几天,把一个自己用的主板南桥拆开,焊上,成功了。
我要说的是,收获不是一般的大。不知道各位同仁们当时的感觉是不是和我一样?

网友:
INTEL的芯片,闭着眼睛都可以用风枪搞下再上。NV的那些如果你单风枪能搞定,那才算“风枪做成功BGA”。
一要看成功率,二要看是否能通杀!

网友:
我们一直都是用热风枪做BGA,CPU、显卡、南桥、北桥等。。。。

网友:
呵呵  用热风枪这个还得看运气了

网友:
一定要掌握好温度和时间,还有就是操作

网友:
用了N久的土炮以后最终还是选择了放弃
还是制式装备靠得住些。

网友:
这个有难度啊!!

网友:
祝贺了,风枪做BGA不少人都能做,有一次我把掉了10多个焊盘的显卡也做好了。

网友:
楼主,说一下怎么做的

网友:
先看下网上的视频,买钢网,通用的好用。焊开容易,清洗焊盘。直吹,温度高点没关系。停留时间不能太长,即移动吹。当然还有焊膏要好。

网友:
我的南桥掉了个点,刚从网上买了工具,不知用风枪能不能成功

网友:
玩玩可以。专业的不可以这样吧。

网友:
在一个维修群里有人说用预热台+风枪拆焊BGA芯片,论坛里有人说用两把司登丽风枪拆焊BGA芯片。只是手上没有料板从来没去试过

网友:
纯手动操作,需要掌握的火候,不是一般的麻烦以及困难啊。

网友:
省点吧,手动做BGA就是活受罪,成功率不高不算板子变型更恶心,还是BGA返修台省心,调好曲线一键搞定

网友:
楼主有没有具体的经验分享,让我们这些新手也学习下

网友:
如果风枪都那么容易搞定,那还要BGA焊台干嘛?

网友:
LZ具体的经验呢?好像学习一下!就是不知道做完了能否用的住!

网友:
大家闲的没事用来做实验还可以,要是客户的板子风险太大了吧?

网友:
楼主,。说说成功的经验啊,只用一把热风枪就能做好BGA了。就没有下加热吗。说说风枪的温度,风速大概是多不啊,大概要吹多长时间才能感觉到下面的锡球化了呢

网友:
也是跟别的师傅学的。具体经验就是:焊盘要用洗板水洗干净,干净了才有兴趣往下做;开始最好拿坏板做;成功率是靠海量练出来的;风枪上面吹会儿,下面再吹会儿;
最好先练拆焊2脚、3脚、8脚、IO芯片;如果3-5分钟能完成IO拆焊(不用烙铁的),就可以练BGA了;还有自己要善于总结经验。

网友:
好搞定的就不要说了,我看标题以为是自制了土炮呢。

网友:
以前在公司上班,懒得用bga机器,类似南桥大小一下的,经常用风枪,不过成功率稍低

网友:
用啥子方法都可以,主要是温度

网友A:
楼主果然是不务正业,你让我们这些用返修台的情何以堪呀!!!还有那么多做bga的厂家,看见都要去收拾你了

网友:
这个没有什么奇怪的。我们公司还有那种,很大的热风枪。想电动工具那么大。很给力的,不过都是用来加焊主板显卡的。做简单的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果然是不务正业,你让我们这些用返修台的情何以堪呀!!!还有那么多做bga的厂家,看见都要去收拾你了 ...

也不见得,青菜萝卜各有所爱,看我的名字就知道啦,半路出家,只好用土炮啦。。。。。。

网友(2012-08-23):
我也试试!向高人学习!

网友:
即使成功,返修率也不会低了吧

网友:
明天试试  搞一块看看

网友:
我是两把枪一起用,不过成功率不高,可能温度掌握不够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