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显示器P991 请各位帮助

楼主(2012-07-22):
戴尔P991的CRT显示器刚开机是继电器频繁开关嗒嗒响 还会灭的 好像是不断重启 我没有发现得有虚焊 还有我想是不是 消磁得
三极管
有问题 换掉无果 很是郁闷客户还非要修这个机器 请各位给我指点
戴尔

网友:
跟消磁电路没关系,是电源电压不稳定造成的。
一般来说,先断开行电路,如果开关电源正常,查行输出电路。

网友:
如果面板按键漏电的话...

网友:
查下电源陪份,打空后级试下,有可能是电压供不上也会这样

网友:
感觉是不是后级有短路的啊

网友:
不是啊 就是自动开关机 不像是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