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上适配器,也就是待机状态南桥晶振起震么?

楼主(2012-07-22):
怎么查南桥的好坏?是不是待机状态南桥晶振不起震,就可以断绑定南桥毁了?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
晶掁会不会出问题呢?

网友:
换个晶振试试?

网友:
什么东西啊 RTC 电路供电煤 RTC REST 御没

网友:
还有就是南桥了    晶振电压有没

网友:
插上适配器,南桥晶振没有电压!

网友:
查下供电一定要有的。。。。。还结了电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