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龙vp-58b的编程器能不能升级

楼主(2012-07-22):
我有一台威龙vp-58b的编程器,不知道可不可以升级,这机器现在已经刷不了25系列的片子,有高手请和我联系,谢谢,qq,89988879

网友:
网上应该有升级的,你查一下。

网友:
这种东西价格也不是很高。换吧。升级会有一定的问题出现的。

网友:
可以的 找升空旅行  我原来就买的它的38A  升级费可能有点小贵  还有就是你要能接受的了那个速度 慢的一B!刷个2M的  要10分钟   连清空 刷 校验!

网友:
谢谢各位,那还是不要升级了,刷2m的要10分钟,那一天不用干别的了,呵呵

网友:
单独刷25系列可以买个便宜点的啊!我在用200+的编程器速度很快的,价格也实惠,牌子就不写了,免得有人说是枪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