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一屏多故障检修

楼主(2012-07-22):
客户送修一台19寸AOC显示器,开机闪下即灭,开机检查,直观电源部分电容鼓包,换后正常开机,白屏,即检查屏供电部分,保险已断,换好保险AOC厂标出现,接主机信号正常,半小时以后黑屏,晕,结果检查解码板3.3V电源为1.1左右,换1117,3.3排除。

网友:
通常保险烧了,只换保险是不行的,应该检查周围其他器件是否损坏,二极管,场管。。。。试试把大滤波换了试试,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我想你应该没有帮到他,因为当他一发贴的时候就已经修复了~

网友:
楼主手气好。。这么容易修呀。

网友:
赞一个 别的不多说 能修好就是本事 以后维修类似的故障有靠谱

网友:
这个貌似问题有点多了吧,不过还好都是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