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百思不得其解,5V电源板问题

楼主(2012-07-22):
TP交换机上的电源板,5V输出,空载有嗒嗒响声,负载输出电压不足,3V左右跳动。
已更换元件:大电容,变压器,滤波电容,输出电容,光藕,场管边上的电阻,其它元件基本都测试过没有问题,百思不得其解,求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
以前也碰到过类似状况,有时放几天又好了,真是奇怪。。

网友A:
电源板上没有几个零件,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把大件的全换了,肯定好(但是小件有时候也会引起致命的哦),

网友(点评):
这话说了当没说,楼主这种情况肯定是小件的问题

网友(点评):
这块板上所有的电容全换过,变压器换过,33K的电阻换过,大电容换过,也就是说可能出问题的大件全换光了,光藕也换了,搞不懂了。。所有大件换光了兄弟,而且换上的零件绝对是可用零件。

网友B:
看下场管G极的加速电容,最好换掉

网友(点评):
电容从大到小,全换光啦!

网友:
把变压器换了

网友(点评):
换了,从同型号好板上换过来的变压器,确定不是变压器原因

网友:
怎么就当没说了,不理解你说的,请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下场管G极的加速电容,最好换掉

兄台你在上面点评的我都没理解过来,怎么就当没说了,我只是提醒下LZ而已

网友C:
开关管S极的0.33电阻可以代换下   431  可以代换下    实在不行  随便找个5V的电源板装进去一样用!

网友:
开关变压器是同型号的吗?同名端是否一致?正激式还是反激式?

网友:
有没被什么拉低啊

网友:
场管边上的供电小电容换一下!

网友:
呵呵呵   开关管呀。。哈哈

网友(点评):
难道是场管?场管还真就没换过,测了是没问题,一般场管挂了电源板就爆了,明天换了试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关管S极的0.33电阻可以代换下   431  可以代换下    实在不行  随便找个5V的电源板装进去一样用!

楼主   0.33电阻  怎么测量的呀。。。。。。。。   我用K欧姆档  测 我这个短路的  是600

网友(点评):
全换啦,问题依旧。。

网友:
请问空载输出电压多少

网友(点评):
空载正常但有嗒嗒响声,负载3V左右跳动。。

网友:
电容暴酱啦?

网友(点评):
没有,而且就算没爆我也给换光了

网友D:
这块板上所有的电容全换过,变压器换过,33K的电阻换过,大电容换过,也就是说可能出问题的大件全换光了,光藕也换了,搞不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板上没有几个零件,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把大件的全换了,肯定好(但是小件有时候也会引起致命的哦),

这块板上所有的电容全换过,变压器换过,33K的电阻换过,大电容换过,也就是说可能出问题的大件全换光了,光藕也换了,搞不懂了。。
所有大件换光了,问题依旧。。

网友:
先换里面的电容,换了电容还一样的话可以判断是变压器损坏

网友(点评):
全换过哦

网友:
把变压器换了看看啊!!!!!!!!!!!!

网友(点评):
换过了呀

网友:
这种故障多半在IC供电反馈绕组整流RC滤波上 还有就是431和取样电阻。

网友:
你罗索一大堆,问题是啥?就是因为达达响?风扇?是不是电子元件响?先确定一下哪里响,3V波动就量3V代电元件稳压二极管呀,如果是大件响,早坏了,找小件!

网友:
楼主,你这样换,有可能会把故障扩大化

网友:
先看431,再看场管,很可能是二者不良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块板上所有的电容全换过,变压器换过,33K的电阻换过,大电容换过,也就是说可能出问题的大件全换光了,光 ...

我遇到过给芯片供电的整流二极管不良导致的!
请问下这块板子用哪个控制芯片?

网友:
我估计他这板子现在就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上电启动电阻给芯片的供电脚,芯片点亮后有驱动输出,变压器工作了,此时变压器的某个绕组经过整流二极管滤波电容,这电压就是芯片的供电电源,而不是由启动电阻那路供电了。

现在可能就是这路电压有问题,导致芯片点亮后,没有得到变压器提供的维持电源,所以变压器就哒哒的响声!

网友(2012-08-22):
负载不短路,就查稳压反馈电路

网友:
换光耦3、4脚并联的磁片电容

网友:
是不是哪里电路出问题了 嗒嗒响肯定是不正常的..

网友:
直接找个通用电源板改一下用得了。这么麻烦

网友:
供电二极管和50V的那个小电容 换完肯定好

网友(2012-09-26):
真是又学到经验了

网友:
是不是稳压块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