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0开机暗屏故障

楼主(2012-07-22):
IBM  T400
故障:开机暗屏
  经检测,屏,高压,背光,屏线都是好的,如是拆机,测屏接口VCC5M  Vcc3M   VBL20  VCC5B都有电压,正常,

当测到VCC3P时没有电压,然后找到转换电压,

如图,测VCC3M有电压,VCC3P-DRV却没有电压,然后找到VCC3P-DRV,如图

查到VCC3B-DRV和VCC5B-DRV都有15V电压,,,接下来没有思路,   各位有没有好的意见

网友:
蓝牙也会暗屏

网友:
这个机器暗屏好像是有通病吧

网友:
直接拉个3V过去。

网友:
直接将ADJ和开启信号短接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A:
直接飞一个3.3.到屏上就是闪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顶老师一下,本人亲眼所见~

我这个机器好像没有蓝牙模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飞一个3.3.到屏上就是闪一下

问题是直接飞线不行,它掉电,IBM就这点讨厌,

网友:
可能是控制芯片挂了,应该是PMH4吗,T40那些是,不知道这个机器用的是PMH多少的

网友:
屏上应该没有要VCC3P的电压吧。这个电压是供往哪里的哦

网友:
这机器,好像是H8出问题了

网友:
查到VCC3B-DRV和VCC5B-DRV都有15V电压
这个控制电压是不是太高了,这里又不是保护隔离电路,驱动电压没这么高的

网友(点评):
不高,正常,是升压升到15V的。。

网友(点评):
看来你还要好好学习下IB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