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关于上门维修打印机复印机我想问...

楼主(2012-07-22):
各位前辈,本人不懂办公设备维修,现有一问题要咨询各位前辈,可能你们觉得这是个菜鸟问题,但对我来说很重要。请问:1、打印机复印机的哪些故障上门维修可以搞定,哪些故障必须要扛回店里才能修。2、店里没有办公设备维修人员,也不想请,但是企业客户办公设备故障占了很大一部分,不想丢失这部分客户,请问如何跟办公设备专业维修店洽谈合作,即其中的协议、酬劳等怎么谈?。。。请熟悉办公设备行业的前辈回答,小弟将感激不尽。

网友:
建议还是店里得有个维修员,想赚维修的钱,还不想花钱雇维修员的弊病如下:
其1把维修活委托给其他家,久而久之你的客户群必会逐渐减少(因为这里涉及到2家利益分成,2家分利润就得多黑客户的钱,因为2家同时都在耗费人力物力和时间,赚少了2家分,大家都够不上,但时间长了就很考验客户的忠诚度了,在这个信息高度泛滥的时代千万不要认为客户不会用其他的方法知道你有多少利润,当然如果你跟客户的关系特殊属于铁客户例外,但即使是铁客户你也要考虑到赚了钱也要和客户互惠互利)以上这些都是我奔好的方向假设的,这中间还会出现慢慢撬你客户的维修商,你自己没有自己的技术员,时间长了客户对你的依赖感逐渐减少,信服感逐渐减低,这都是你损失不起的,原因大家都知道。
其2我自己推翻上面自己所阐述的观点,因为楼主很可能是能人,能够解决上面的问题,那楼主马上就会陷入其他的一系列的问题中去,比如你找的维修合作伙伴是强强连手还是强弱连手,如果找实力强的会出现客户维修时间经常被拖延,因为实力强的都要先忙完自己的客户才能照顾到你的客户,等等的一系列问题我就不一一列述了,实力弱的去了几次没解决问题,估计什么结果我也不用多说,开店的都懂~~~
算了~~~~~打字太累了~~~~~我就不多说了,总之你还会遇到一系列的问题,这都是有先例的~~~
楼主也是开店的人,自己分析其中的利与弊吧~~~~~~~开店不容易,该省的必须省,但也要算计周全,许多生意都是在决策上的细小失误导致客户群的慢慢流失,逐渐走向衰亡的~~~~~例子我不用举,大家看看身边的生意场,应该能明白~~~~~~~~~~~~~
以上均属个人愚见,不事之处还望楼下更正~~~~~~~翘首盼复~~~~~~~~

网友:
说的很好,谢谢,还是要考虑去招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