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IBMT61或R6I不装显卡时用诊断卡应该跑什么代码

楼主(2012-07-22):
前几天接到一个分屏的R61I ,直接去显卡后重做,装上后不亮了,用诊断卡跑代码D8,以为显卡没做好就吧显卡取了下来,然后用诊断卡还是跑D8然后掉电,问朋友说事D8可能是内存没过,就吧北桥也换了一个,装上后还是跑D8掉电,目前也不敢装显卡了,哪位朋友知道的话麻烦告知下,谢谢了!

网友:
D8      Main BIOS runtime code is to be decompressed.
         解压主要的BIOS运行时间编码

网友A:
应该是4A,看看

网友:
会是BIOS的问题吗,之前是可以显示的,就做了下显卡就这样了,感觉BIOS的问题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4A,看看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又不敢确定才来问的

网友:
现在机器回收过来了,有时间慢慢研究

网友:
IBM R6 T6系列的显卡不好搞,很容易碰钉。以利益为大前提,最好还是给客户报换版的价钱,不然还真的亏不起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