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148笔记本求救

楼主(2012-07-22):
这个本子是别的公司送来的  屏摔坏了接外显能显示  他说给他做了遍系统外显就不显示了   也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  就是切不出来外显   请大侠帮帮忙  能改电路强制外显吗

网友:
不好改的啊!

网友:
切不出去的原因应该是键盘也坏了我用快捷键关机 关不上   用USB得救可以
大侠们能改电路 外显吗   客户想当主机用

网友:
把笔记本屏线拔了试试

网友:
有USB的键盘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把屏线拆除然后直接外接就可以啊!

网友A:
晕,这样我也不知道了!

网友:
这种问题少见,一般屏线拔就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这样我也不知道了!

修好了  我插了一个14的屏点亮之后我从官网上下了个驱动装上就好了  外显就亮了 可是就是dos下不显  无所谓了就是一个10寸的垃圾上网本修好就行了

网友:
建议先做下显卡

网友:
三星的需要装快捷键驱动切换

网友:
三星的是不是要在BIOS下改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