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驱动板LED屏有背光无信号

楼主(2012-07-22):
通用2025L液晶驱动板,带电插拔屏线换屏幕后,有背光无信号(开始正常显示,换过屏后不正常),请问各位大侠,是什么问题?是驱动板的程序坏了吗?

网友:
先查查看屏的保险吧,带电插很容易出意外的

网友A:
2楼正解,查屏电路的保险,带电插拔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的
你现在的问题是背光正常,屏不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2楼正解,查屏电路的保险,带电插拔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的
你现在的问题是背光正常,屏不工作

屏的保险没有问题,试过好几块屏了,屏好像不是不工作,也随主机信号或有或无,就是没有图像显示,另外驱动板的开关菜单条只有开关键有效,其他均无效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坏了,查一下驱动板给屏供电的管子

网友:
屏坏了把

网友:
自动调整一下,是不是信号刷新率什么的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