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L171液晶显示器。。故障是:会抖屏

楼主(2012-07-22):
一台联想L171液晶显示器。。故障是:会抖屏
改高压板一样抖~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抖屏。跟高压关系不大。主要是驱动板上 的那个图像芯片

网友:
那是不是电源有问题啊

网友:
同学你好,抖屏问题在驱动板!!!

网友:
背光高压漏电也会这样!

网友:
抖屏...一般 .是滤波电路...或者地线不够纯引起....

网友:
把排线用酒精擦下看还会么

网友:
电源带载能力弱,高压打火,驱动板不良都会引起抖屏。
同意楼主:
5.0
踏雪无痕555
同意楼主:

网友:
驱动板上面的电压滤波有问题吧!
同意楼主:
5.0
fyl5601
同意楼主:

网友:
图像变形或者抖动可以先从电源滤波开始查,多数是驱动板的电容滤波不良

网友:
可能会是灯管或者是主板也说不定,你可以试下不带灯管看下会不会先

网友:
5 7 12楼正解 确实为灯管问题 四灯管全换后OK!

网友:
灯管是有烧的痕迹吧!不过也有楼上说的驱动板的!

网友:
我弄过几个抖屏的,是电源滤波不纯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