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坛子里泡了几天终于修好了第一块板 特发帖记录一下

楼主(2012-07-22):
以前搞维修对电脑硬件主要以换为主,前些天收到一块映泰TA780GM2+HP不开机。
在这个论坛注册有一段时间了 ,也很少时间来。为了这块板泡在这里几天了,终于修好了。
这个主板通电测试,摸各芯片温度。发现Q55 FP6137A 发烫 。查资料得知FP6137A  有5种封装方式,
下边有封装方式和各脚功能。
这个板上是TO-263-5封装的FP6173A,由于没有同型号更换 最后从一旧板上找到RT9173B 封装方式  管脚功能和FP6137A相同代换后试机正常。
这是坏的FP6173A 用表测2脚和3脚的阻值只有20多

FP6173的封装方式和各脚功能

代换的RT9173B

RT9173B的封装方式好各脚功能

修好的主板全图

楼主焊功有待加强
很好

网友:
不错。肯努力就一定有收获的。。

网友A:
功夫不负有心人

网友:
呵呵.来看一下,感觉还可以吧!

网友:
看来楼主和我差不多状态,研究主板维修了,我目前修好差不多有20块了

网友:
加油........我已麻木了...

网友:
哥还得努力,图差不多都能看懂了,就是实际维修能力亟待提高,理论联系实际才能赚钱啊!!

网友:
维修的时候思路也要开阔啊!懂得查各种芯片的引脚定义很重要的!

网友:
这个是MOS管还是稳压器,没头绪了

网友:
不错,在坛子里泡了几天就修好了板,加油

网友:
修了一年板了,主板修好无数了。可 VTT是什么东东还是搞不清,有人解释下不??????

网友:
理论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
理论结合实际,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啊!

网友:
VTT是什么电压。 不懂。

网友B:
等待VTT的解释!

网友:
努力学习  更加进一点发展的

网友:
泡几天就能修好板子,有点佩服你了!什么时候我能修好第一块啊!!!!

网友:
只知道這個是內存的供電IC.

网友:
楼主提供的资料很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等待VTT的解释!

VTT电压 为了保持高速和不受干扰,总线的阻抗被一个另一个电压限定,,而该电阻的电压就是vtt
就是总线的终端电压 。分cpu vtt 和内存vtt 两种定义是不一样的。
对于搞维修其实没必要深究。只要知道它是一种电压形式就行了。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研究下
CPU VTT就是一个脉冲电压,周期性的进行高低位的脉冲,高位为1低位为0。
理想和实际的VTT波形图是这样的:

图上看得出一个高位加上一个低位就是前端总线的一个工作周期。

实际VTT由于供电质量在高位和低位都有一些震荡干扰,为了保证高位低位的可靠性,
就引入了一个GTL电压来进行高低位的校验:

GTL电压是对VTT的高低位准确性和同步性进行校验的一个恒定电压。
VTT在GTL之上就认为VTT的高位脉冲有效,在之下就认为低位脉冲有效。
上图可以看出GTL在一定范围都可以准确的进行高低位校验,
但是实际操作中由于CPU供电质量对VTT的影响,这个范围是比较小的,
因此在一个VTT电压下找到红色范围里的GTL最佳值就是外频稳定的关键了。

国内OC一般理解高外频就要拉VTT电压,因为高外频脉冲的周期变短,
原有VTT电压下波峰偏窄偏矮,受制于电压发生的质量前后周期会相互干扰,
拉高VTT就可以拉高波谷减少前后周期的干扰,但同时会引入高位震荡。
根据VTT/GTL电路的设计思路来看,单纯用这种这种方式至少不是最好的办法:

从上可以看出拉高VTT无疑会大幅增加在高低位的杂讯也就是震荡的幅度,
其直接结果就是大幅压缩有效GTL的范围,让GTL的设置范围更为苛刻。

结论就是:
VTT和GTL调教的基本理念就是尽可能低的VTT电压和有效范围里最佳的GTL值。
如有错误   还请斧正!

网友:
搂猪自己研究还是淫才的说

网友:
入门啦
我目前还只停留在换的阶段啊

网友:
珍藏了 我也是新手

网友:
我也是初学,像你学习

网友:
学习了。共同几步

网友:
我也有一块,有时会自动重启,搞不明白。

网友:
学习了  以后得常来了

网友:
牛B!呵呵......下次要在论坛中多发发帖让我们学习学习哦!

网友C:
五脚中间的哪脚是不是与另一边相通的,你这个五脚怎么焊在四脚上了,中间脚你好像没有剪掉!

网友:
还没有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五脚中间的哪脚是不是与另一边相通的,你这个五脚怎么焊在四脚上了,中间脚你好像没有剪掉!

这个IC是5脚封装的 换的也是5脚封装的

网友:
内存供电用的管子吧

网友:
我也不懂VTT电压是什么

网友:
好复杂啊,看来我还有好长的路要走啊。

网友D:
笔记本中这个东西,貌似很少坏呀,好羡慕lz,我现在一块板子都没修过。。 学徒。。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笔记本中这个东西,貌似很少坏呀,好羡慕lz,我现在一块板子都没修过。。 学徒。。

我也是学徒  以论坛为老师自学中

网友:
电脑的故障太多了  不好修呀

网友E:
VTT是什么电压。 不懂
能简单述说一下不,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VTT是什么电压。 不懂
能简单述说一下不,谢谢。

28楼有解释

网友:
呵呵 我还行啦

网友:
楼主很用心啊,看的出来这个芯片是产生1.25v电压的 业学习了

网友:
哎。。看不咋个懂呀。。学习中

网友:
有时候感觉电脑最难修就是材料问题,查出问题没材料代换最麻烦了。

网友:
恭喜恭喜呀。焊的点还不错嘛。

网友:
学习了,我在论坛也泡了好久,就是有些术语和配件不明白,只有慢慢学习了。

网友:
摸摸看看就能修好板子的肯定是高手

网友(2013-10-20):
我是新生,求购图纸515955834,我现在还在学习,还没有修过机,期待!

网友(2014-02-10):
鄙人现在手里有一片一模一样的班子 现在问题是电压都有 复位也有 就是不跑码 cpu供电只有0.74v 求解 啊 bios 刷过 本来故障是差24口自动上电 换个IO 解决了 但是就是不跑码了 南北桥都已经吹过!!求指点

网友:
学习了。谢谢。下次也尝试下自己修。

网友:
焊接时还要注意塑料插槽的隔热

网友(2013-10-20):
引用 网友A:
功夫不负有心人
不错。肯努力就一定有收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