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崩溃的g430烧io 请教大家!

楼主(2012-07-22):
一个联想g430 独显的 第一次拿来不触发 换kb926qf io ok 客户拿走 一周左右 又拿来说触发了  量3.3v短路 换io后ok和客户交流 也没有特别的使用习惯。一周又来了 还是io 靠 崩溃了!!请教高手 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啊也量不出特别的故障 烧io和什么有关系??

网友:
补充:ibm的南桥也换过 实在想不出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有没有看过代机电压...有没有过高...

网友A:
估计是他适配器有问题的 建议换个适配器你给他拷机试试

网友B:
适配器有可能有问题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他适配器有问题的 建议换个适配器你给他拷机试试

和适配器有关系吗?

网友:
换适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和适配器有关系吗?

有关系,换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待机电压0.01 很正常

是很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适配器有可能有问题吧

同意楼上的,建议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意楼上的,建议试下

我也很困惑啊 io的供电不是适配器直接提供的啊 怎么会和适配器有关系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