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r42解密,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2-07-22):
明基r42开机让输入密码,如下图,刷bios无果后,换93c46解决,但是现在进系统上不了网,请高手指教下怎么解决,

网友:
楼主这个放电清不了密码吗?还有你换的93c46内程序不兼容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把MAC地址刷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把MAC地址刷没了?

从系统里面看吗,小弟没有弄过这个,麻烦指教下

网友:
上网是另外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系统里面看吗,小弟没有弄过这个,麻烦指教下

是的,也可以用软件来看。应该是能认到设备吧?属性里找找吧不记得那一项了。

网友:
我换过系统了,原来是能上网的,估计就是那个芯片的事,

网友:
93c46应该是储存的网卡信息吧?,这个rom是不是挂在网卡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电没有好,才刷的bios,要怎么办才能让他上网呢

没办法找一个同型号的机器把93c46内程序读出来才刷一下吧

网友:
你在换一个,一样网卡芯片的换93c46 试试

网友:
MAC地址错误了吧,93C46是MAC地址存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