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硬盘引起的蓝屏故障,求分析

楼主(2012-07-22):
一台机子,以前都好好的,最近经常用着用着就蓝屏了,而且蓝屏的时间越来越短,原来几个小时蓝一次,到后来几分钟就蓝屏。连做系统在系统安装到一半都蓝屏。以致连做重系统都无法完成。

这是台迷你主机,怀疑是最近天热,散热不好。打开机箱后发现硬盘非常烫手。于是干脆把机箱打开,把硬盘直接露在外面。果然情况好转,顺利地做完了系统,又用了一个多小时都没蓝屏。硬盘也没那么烫了。至此以为故障解除。

但没过几天问题又来了,没几天发现还是会蓝屏,有时候不到一小时,有时候两三个小时。而且出现系统速度暴慢的情况。怀疑硬盘有坏道,这台机子没有光驱。用我的U盘进PE后,用DG扫描修复了一下硬盘坏道,提示有一个坏道,已成功修复。又用HDTUNE重新扫描了一遍硬盘,全绿。应该没问题了。

重启,提示找不到磁盘,但在BIOS里能侦测到硬盘。进PE,发现整个硬盘变成了未分区,未格式化的初始状态。好在之前没什么重要资料。重新分区,格式化,装系统。一切顺利。进系统以后,速度果然也快多了。用了一两个小时没事,至此认为故障解决。

结果第二天用了一两个小时以后,又蓝屏了,而且这次仔细观察了一下。硬盘温度不高,一般也就45~50度左右,蓝屏后立即重启进系统用HDTUNE查看硬盘温度,也只有四十多度。应该不是温度问题。因为我的U盘不是量产的,进不了DOS界面,于是安装了一个MAXDOS工具箱,重启进DOS工具箱,里面没有我想要的MHDD,有一个硬盘再生器,于是用硬盘再生器又进行了一次全盘坏道扫描修复,两个多小时扫完了,没有一个坏道。

每次蓝屏前都有一个征兆,就是用着用着,突然系统卡住,只听到硬盘发出持续的滋滋地读盘声,然后就蓝了。比如新打开一个网页,结果这个网页半天都是空白虽然不出来,这时只听到硬盘滋滋地持续读盘,几秒后准会蓝屏。之前看视频的时候也出现过蓝屏,但昨天我刚修复过坏道以后,我把机子打开,然后只播放音乐,不去进行任何操作,五、六个小时以后也没有蓝屏。

这块硬盘是块很老的40G IDE硬盘,买的时候就是二手的硬盘。而且这次蓝屏的症状来看,与硬盘应该是有很大关系的。但硬盘温度不高,也没有坏道了。为什么还会蓝屏呢?

网友:
不是盘就是磁头了

网友:
硬盘工作不稳定了。,也有可能电源供电不足。

网友:
有可能
有可能
有可能
有可能
有可能
有可能
有可能

网友:
不稳定,可能是某个器件不良

网友:
你这个还分析个啥呀是东西总要坏的,40g的老硬盘,电气性能,磁头组件都会老化,直接换掉硬盘别研究了

网友:
建议,把硬盘的驱动板拆下来,把触点用酒精擦洗一下,看看能否解决。

网友:
亏你还写这么大篇问题出来,是我先换了硬盘在说,是不是硬盘问题早见分晓!

网友:
别这么快否定楼主,每次蓝屏死机的原因都要查清楚,这样才能会的更多!

网友:
想楼主描述的这样,一般都是硬盘性能问题。

网友:
硬盘的问题多点,换个吧

网友:
先确定是硬盘还是别的什么问题,在做分析

网友:
你想让电脑工作一辈子那是白日做梦 用了十几年了不坏才怪

网友:
先换个硬盘看看,在做下一步工作

网友:
头坏或者盘片

网友:
是啊,先确定问题是否是硬盘造成,再来查不迟。

网友:
硬盘出现这种情况很少吧.说不定是其它问题导致的呢.

网友:
还是磁盘坏了,不稳定,读写会发出声音,读写比较慢,会越来越严重,到最后只认盘不进系统挂掉

网友:
用MHDD清零在扫描一次看看有没有坏道,话说你用那两个软件很业余。。。。。

网友:
换硬盘试最直接的了

网友:
先换个硬盘试下,把硬盘的问题排除掉,如换正常的硬盘还这样,那可能是供电还是别的问题    了

网友:
先换硬盘试试喽。。

网友:
先找个别的硬盘测试是否为硬盘问题

网友:
机箱上的硬盘指示灯是不是一直是微亮(不是很亮,但还是在亮)的状态?十之八九是供电不足吧。

网友:
磁头组件都会老化 直接换上啊

网友:
代换一下就清楚了

网友:
硬盘换了吧
已经没有什么维修价值了

网友:
直接换个硬盘

网友(2012-08-21):
硬盘有坏道软件修不好的别费力了 明显坏道问题

网友:
换个硬盘看看不就知道是不是硬盘有问题了?

网友:
用MHDD测试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