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液晶屏的码片,码片,片....

楼主(2012-07-22):
换屏显示不正常刷码片

网友:
有几款屏是带码片的,在网上很容易查到,

网友:
正在努力学习中

网友(2012-12-28):
码片位置在哪里啊??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还没动过屏

网友:
修过几次!不过码片还真不懂

网友:
怎么换啊,请教

网友:
学习下,我也是液晶屏坏了 准备来学习下然后自己修理的

网友A(2015-09-18):
码片就是BIOS,简单理解

网友:
存程序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码片就是BIOS,简单理解

码片,BIOS,奇怪为什么叫码片,直接叫BIOS,不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码片就是BIOS,简单理解

EC和IO也差不多啊,叫法也不一样,不用纠结这个,一个字多有几种读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