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短接黑绿线风扇轻轻转下就停怎么修

楼主(2012-07-22):
今天没什么事就拿个电源出来修修看/短接黑绿线风扇轻轻转下就停了,两了下好象没看见有短路的,因第一次修电源还望大师傅帮忙指点,不要拍砖哦!!

网友:
电源保护了,查输出稳压电路

网友:
先查输出整流管3.3  5  12V有没短路。目测电容有没鼓包。

网友:
查反馈吧。

网友:
学习学习 坐等高手

网友:
查输出反馈电路,保护了。

网友:
电源保护了吧!查查有没有不良的元器件!

网友:
3.3V5V12V有短路的。很明显是电流保护。

网友(2012-09-03):
应该是电流保护
了吧!

网友:
反馈短怎么查?

网友:
谢谢张老师的指点,今天总算查到了问题所在,一个P2390的三端稳压器坏了,这个同病样连的电源又开始工作了,谢谢张老师的指点

网友:
晕,他自已都不找资料先查查,就想要现成的答案,不可能的老兄...

网友:
楼主应该说明一下芯片的组合,再具体测量芯片的各脚电压,根据数值判别是否保护,保护反馈电压来自于那路电压(12V、5V、3.3V)

网友:
明显的元件坏了可以自己修,要慢慢来,先易后难,不可能一下都会修好的。

网友:
短路保护,测下元件有没有短路或是把PWM的死区控制脚断掉试下,时间不要太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