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公告与服务

楼主:
求助不同尺寸的显示屏,接口及参数都一样,与否可以互换 ...
求助不同尺寸的显示屏,接口及参数都一样,与否可以互换!
-3

网友(2012-07-22):
不同尺寸的显示屏,接口及参数都一样,与否可以互换!
一个是10.1寸。一个是13.3寸,有没人试过?
如:LP101WH2与LP133WH2
求助

网友A:
自己先顶一个

网友:
我看不行,接口一样不等于供电一样.码片一样.单换屏线是可以的,如果换屏怕不行.三大条件不满足是点不亮的.

网友:
我猜供电可能不一样。

网友:
我想是不行的。。供电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