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100 板子 型号A3N 北桥 852GH 上电流到0.8A 求解

楼主(2012-07-22):
待机电流0.046A,不知道正常不?
开机后,电流上到0.9A,回到0.8A
屏幕不亮,感觉有点像显卡虚焊,好像是集成显卡,要不要做北桥?

拿到手的时候是不良的,换了几根内存槽,有一次点亮了,于是想把256M内存换根512M的,
不再亮了。再试几次都一样。
没有刷BIos,还要焊下来才能刷。
拔了电池,拔了3v小电池,连传说中的C225电容都被我用指甲扣掉了。
板子就这样了,电流到0.8A。
高手提点意见吧。。
买不到板子。

网友:
自己解决了,还是内存问题,换了几根内存后,电流升到1.2A,顺利亮机。
如果不装内存,电流到0.7A。感觉有点怪。